联想本G470 上BGA后无显}】}

楼主(2016-04-01):
病人:联想G470
病因:开机无显
初步判断:显卡虚焊
初步解决方案:加焊显卡
苦逼的过程:试机 待机电流0.016   开机电流1.7   内接外接都不显   解剖....主板无异常     风枪去胶  风力调到最小   安全第一     去胶后  风枪吹了3分钟左右   上机完美亮屏   心想上BGA后就可以收功了    然后上租锡膏    BGA   280度    然后准备装机   一测试发现不亮   *脏话*什么情况   没加焊好???然后我就上面放了一个金币{5毛的}结果还是不亮     我擦  不会是显卡坏了吧   大神们 我需不需要换显卡?????

网友:
是双显的不

网友:
重植一次试试

网友:
是的   就加焊一下显卡   其他的也没动

网友A:
明天再看看  不行的话只有丛植了   我值球技术不好   正在努力练习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再看看  不行的话只有丛植了   我值球技术不好   正在努力练习当中

G470显卡坏得多,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显卡上电容值正常不?

网友B:
BGA280度,你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280度,你不坏?

280   不正常吗   应该是多少?

网友:
G470开机不稳定,维修中

网友C:
什么BGA  280度。。280度温度太高了

网友D:
换个显卡吧。焊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BGA  280度。。280度温度太高了

恒温185   你们用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显卡吧。焊坏了

显卡确实坏了   断开独立显卡的供电  用集成的能开机

网友:
换显卡吧 加焊不行的

网友:
280太高了,加焊就不要超过230了,肯定是显卡挂了吗

网友:
我一般所有上部温度230,
下部温度:275,对于一般芯片直接可以推动!BGA上面再放个坏的芯片挡着,从没焊坏过芯片!个人经验。

网友:
我这上255.下285我都觉得温度太高了,得把风嘴抬高点

网友:
这温度  要了显卡的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