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70T-D3L

楼主(2016-04-01):
此板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玩3D,看超清1280P都无影响。唯独关机的时候,界面黑了。但是风扇一直在转,键盘灯也不亮。此板的IO型号为:IT8720F。跪求思路。

网友:
请大神帮忙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
关机时序没有完成,可先测量那个电压没有关闭,查起。

网友:
记得论坛里看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供电没关闭。

网友:
关机后 看下IO跟开机真哪边有没有关闭

网友:
就是某个关机信号没有如约拉低,我上次遇到的这情况是南桥放了IO的鸽子,加焊南桥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2820-1-1.html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量一下主板上面的供电看看有没有没有关掉的。AMD的参考NV关机时序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