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显示器M8WLA

楼主(2016-04-02):
HASEE显示器M8WLA  开机无待机灯。。
  测电压  无12V   5V

大概打阻 发现12V 二极管 阻值偏低  。取下偏低D 发现5V正常。。。  后面你懂的。

网友A:
怎么修好的有没说???

网友:
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加点”言“吧,它会使你的”才“,象"天街小雨润如酥“。。。

网友:
换了个二极管阻值偏高的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保护得好哦,板子都那么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好的有没说???

这种明显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短路了 换了就好 明白

网友:
遇到过三星也是12V整流二极管击穿的,它12V用的是两只整流管,只有一只击穿,如果只替换一只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又击穿了,所以最后遇到相同的我都是两只一起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明显一看就知道了

我知道看得出 但是总要发电过程是不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看得出 但是总要发电过程是不是呢

发那么详细干干什么  客户都看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那么详细干干什么  客户都看到了

加权限啊 。。你也真够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权限啊 。。你也真够笨的

加权限对迅维的流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权限对迅维的流量不好

可以低点就好

网友:
二极管坏了或者是后级问题,高压。12V就这些个问题。楼主也在九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好的有没说???

一看就知道了版主,二极管坏了。换二极管好的。一看就知道没认真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看得出 但是总要发电过程是不是呢

现在发经验贴都 设置下权限,免的客户百度下就能看到。

网友:
显示器还是喜欢电容啊呵呵

网友:
就是12V的整流二极管短路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