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无待机不触发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6-04-02):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L600不触发·没有待,有19V,没有3.3和5V。之前无意间亮了,过了一段时间在点的话就不亮了。本人新手求大神。

网友:
没待机秀待机   你看下待机条件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的条件 还有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既然没有待机电压 就按照图纸先修下待机条件啊

网友:
查EC条件 待机条件。

网友:
查下3,5V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就这样没人能帮你吧!!

网友:
这种你要图纸查待机条件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先打3 5v 阻值 ,测待机条件  再看转换电路 啥都没有测 啥数据都没有 无从下手

网友:
查一下3v 5v芯片的主供电 开启 线性

网友:
从3V/5V待机条件开始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