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下面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16-04-02):
请问hp 4411s 下面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要怎么测量看是哪的问题,这种问题还没修过呢不知道怎么测量,无从下手 望高手指点下

hp4411s 6050A2252701-MB-A3.pdf

网友A:
内存槽关键点打一下阻值,,,,,

网友B:
这种往往是北桥虚汗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关键点打一下阻值,,,,,

关键点指的是?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往往是北桥虚汗导致的

机器能开机 动北桥有风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往往是北桥虚汗导致的

我还是想确定下在动的

网友C:
打阻值,2条槽子对比

网友D:
打一下阻值  对比着打

网友E:
没有打阻卡么,是几内存的呢   内存总线有些是共用的 找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阻值,2条槽子对比

没对比出异样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打阻卡么,是几内存的呢   内存总线有些是共用的 找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啊  二代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一下阻值  对比着打

两个内存槽的阻值都一样 一个一个对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