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70加电上0.45A

楼主(2016-04-02):
昨天接了一台Z40机器  版号NM-a273  加电上0.45A 刷BIOS后故障一样 主板所有的电压已经出来  不插内存电流也是一样的   查到内存30脚CPU_DRAMRST#为0V 正常的话应该有1.35V  这个信号是CPU发出的 1.35V上拉的 心里想接个1.35V的电压试试   飞根线后故障还是一样   初步估计应该是CPU南桥合一的U坏了  因为是打黑胶的  没有敢轻易做BGA  论坛里的大神们支招一下  是不是缺信号啥的  PCH_PWROK SYS_PWROK 几个能测量的信号都已正常发出给CPU

网友:
内存那块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
查来源看看是CPU没有发出还是被后级拉低了

网友:
看图纸这款机型的U好厉害 没修到过 都干了些PCH干的事情,个人觉得打CPU_DRAMRST#阻值先,然后测一下过温信号,如果没有问题了 那就加热一下U看看,再不行就换U吧

网友:
既然这么厉害 应该也集成了时钟芯片吧?猜的 没有遇到过。。是否可以测一下时钟有否?楼主分享一下图纸呀

网友:
感觉CPU不是那么容易坏。。希望LZ在查查CPU周边的 看看有没有阻值低的。。

网友:
那是个复位信号,拉电肯定不行了

网友:
集显供电有吗

网友:
主板所有的供电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