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不充电完美修复

楼主(2016-04-02):
主题:华硕k55vd不充电完美修复
机器型号:硕k55vd板号:k55vd MAIN BOARD REV 3.1
今天修了华硕k55vd不充电。开始换了充电芯片,充电管,和滤波电容,没好。只好再用示波器打sm总线的波,到ec脚量到总线波型不对,后来发现是ec旁边103排阻坏了,103排阻RN3001是给sm总线提供上拉电压力的,用表量阻值是10k,但是SMB0_CLK串到SMB0_DAT上去了,SMB0_DAT波每出来一组就串一组SMB0_CLK波,SMB0_CLK波在ec脚上测试明显拉低,换103排阻完美解决。开机正常,充电正常,但是量BATLOW#还是低,不管有没有接电池都一样,只有按开关瞬间变成3.3v,又掉成0v,为什么,有哪位高手可以点拨一下。机器虽修好,但这个问题还卡在心中,求解。。。

这是板号

可以充电了

上图为sm时钟波幅度被拉低,不正常

图中103排阻为元凶
-------------------------------------------------
下面是不解部分:

不上电池亮机情况下量电阻R2206上BATLOW#电压为0v

r2206点位

r2206附近电路板

K55VD 3.1,60-N8DMB1800-B03.rar

k55vd点位

网友A:
这个103 正常坏的 还是主板进过水

网友:
华硕遇见问题,先把排阻都干一遍有惊喜

网友:
103排阻拉低总线是EC读取电池出错!

网友B:
BATLOW#一直为低,检查下EC有没有其他检测电池插入的信号。华硕有BAT_IN_OC#

网友:
华硕的排阻就是爱坏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03 正常坏的 还是主板进过水

103 正常坏的,没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TLOW#一直为低,检查下EC有没有其他检测电池插入的信号。华硕有BAT_IN_OC#

EC的124脚BAT_IN_OC#,接电池时为低,不接电池为3.2v。BATLOW#还是为低

网友:
楼主 厉害  103会是通病吗

网友:
师兄厉害 教下示波器哇

网友:
这个修的非常细致啊

网友:
华硕的排阻真心坑 学习了 下次碰到直接干

网友C:
哥们,你表笔的线怎么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表笔的线怎么绕的,

这也被你看上了,厉害

网友:
华硕电阻爱出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 华硕电阻 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