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楼主(2016-04-02):
昨天搞了一台机dell m5010刚开始客户拿过来是有时候能显示但有时候就不能,开机的时候会响七声,而且有时候还会掉电。刚开始怀疑是北桥的虚焊的问题,等我把北桥加焊之后就没显示了,电流在0.5左右,而且开机还会响三声!难搞啊,求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北桥挂了 电流上去肯定挂

网友B:
估计北桥被你做挂了,但你得检查下是不是其它地方动到了,比如掉电阻电感之类的。你再打下北桥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北桥上的电容短路了,北桥真的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北桥被你做挂了,但你得检查下是不是其它地方动到了,比如掉电阻电感之类的。你再打下北桥阻值是否正常 ...

北桥上的电容短路了,北桥真的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挂了 电流上去肯定挂

北桥真的挂了,客户说不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北桥上的电容短路了,北桥真的挂了

这个北桥温度掌握不好很容易挂,我都做挂了不知多少个了。现在我做这个桥后会首先打下桥阻值,如果短了就不通电试机了,因为一通电后,以后想换桥也可能搞不定了。

网友:
你把桥给弄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北桥温度掌握不好很容易挂,我都做挂了不知多少个了。现在我做这个桥后会首先打下桥阻值,如果短了就 ...

哦,好的谢谢

网友:
我的也一样,开始8声,焊了显卡亮了,可是测试中,测试到一半黑屏了,再开就变成3声报警了。。。

网友:
桥挂啦,换桥!

网友:
AMD的001的桥容易挂又老贵,真不好弄,加焊一般尽量用低点的温度保险一点

网友:
具体温度多少,那位大侠指教。

网友:
看 一下北桥下面的一个供电芯片是不是挂了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s

网友:
你是不是把桥取下来量的?

网友:
北桥下面的供电芯片是哪个?

网友:
那你悲剧了  像这种时显 时不显的机器 我们都要给客户先报风险的   万一他不修了 让你给恢复原来的故障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