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40

楼主(2016-04-02):
今天修一台联想C440的机子按开关以后背光可以点亮不显示 量电压就集显电压没有内存CPU也都换了 BIOS也都刷了还不行 请教大神这种情况见过没 大概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你这是一体机吧,什么芯片组的?你说集显没有电压,这机子是带独显的吗?

网友B:
一体机?
你这样问题看下显卡电路电压

网友:
显卡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体机吧,什么芯片组的?你说集显没有电压,这机子是带独显的吗?

是独显的。

网友:
有的   拔掉屏线是白屏

网友C:
集显没电压怎么背光会出来,。。你查仔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
你这样问题看下显卡电路电压

是一体机 显卡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没电压怎么背光会出来,。。你查仔细点

我也在纳闷 插上键盘指示灯是一直亮 没工作

网友:
这是个一体机 忘了标明了 有大神没给小弟看看

网友:
应该是死机 搞了好几天了  真是头疼

网友D:
按道理独显电压出来了呀,否者背光不会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独显电压出来了呀,否者背光不会亮呀!

独线电压有的 集显电压我仔细量了 开机一瞬间是有电压的 我感觉像是死机 桥干过了 还不行

网友:
有没有大神呀 客户催的急

网友:
是CPU 核心供电吧 不是集显

网友(2016-05-06):
y有这款机器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