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42LD650液晶电视机使用高清机顶盒无图无声

楼主(2016-04-02):
该机试用DVD视频信号(AV信号线)插入使用时,电视机一切正常。只是用高清机顶盒输出插口(HDM3)插入电视机就无图无声(不是纯黑屏,屏幕还有电视机的标志)。在此请教高手:是不是电视机高清输入部分损坏,怎样修理,价格怎样?
                                                                                                    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跟家用电视的那种液晶差不多 你要调试下频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跟家用电视的那种液晶差不多 你要调试下频道

是连接电视高清机顶盒的专用线(原来一直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连接电视高清机顶盒的专用线(原来一直正常)。

你去升级下试试 我记得是要调试频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升级下试试 我记得是要调试频道的

不明白如何升级和调试。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如何升级和调试。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打电话问客服维修要9百多元。太贵了。看来只能将高清电视机用着普通电视机来用了。

网友:
换掉HDMI处理转换芯片是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问客服维修要9百多元。太贵了。看来只能将高清电视机用着普通电视机来用了。

问客户还不如买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客户还不如买一台了

你说得甚是。先凑合用,到时另买一台。再次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