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510S 不触发。

楼主(2016-04-02):
惠普4510S 不触发。KBC1091没有发出KBC_PW_ON去开启3V 5Vpwm 。EC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不知道有没有漏查的。 BIOS EC都换了还是不行,谁修过啊
不触发

网友:
载一张3/5V芯片的电路图,载一张KBC_PW_ON图过来看看,这样更好帮你分析!

网友:
那得看是待机产生3V 5V,还是触发才有

网友:
条件都要一个个查完吧!阻值,电压EC复位那些时钟那些

网友:
按照时序继续修待机开启的条件
估计还是EC的某些条件不满足

网友:
ACIN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