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 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6-04-02):
手上有台华硕A8S时开时不开 不开时上电就掉上电的电流是正常的  再开电流就上的比之前低 开几次就不能触发了 不触发时测量无3v 5v  请问哪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有时一开电流到0.2那就掉了 然后就不触发了

网友:
看样子是保护了  查一下有无短路

网友A:
是AMD的吗。是的话做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吗。是的话做北桥!!!!

inter 的

网友B:
时开的时候  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开的时候  能点亮、?

恩   之前还能亮 现在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