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E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6-04-02):
手上有6片华硕F1A55-M LE复位灯常亮不跑码,,CPU供电有,1.1V有点低 ,其他供电都有,,电源芯片边的822都换过,I/0边上的也换过,,,.,,估计是通病有没有人修过?????

网友:
按常规思路维修复位不正常不跑码修,总线电压对没,usb,网卡,声卡,232检测了吗

网友:
你把桥的垫片拆掉看下总线电压旁边是不是有个822

网友:
时钟呢  查下时钟 pg那些信号?

网友:
我刚修到一个复位灯一闪一闪,不过是门电路芯片氧化了,加焊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说吧!打桥的数据、地址线阻值。

网友:
其它 电压都有了不?

网友:
供电正常了看一下时钟有没有,正常就看一下桥有没有收到PG,还有注意一下RTC电路

网友A:
BIOS刷了,复位灯常亮。ASUS FM1  应该不是822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复位灯常亮。ASUS FM1  应该不是822的问题

楼主请问一下,我修一块华硕的不记得什么板了,也是发现io旁边一个822有问题,其中一个偏低,另外3个正常。可是我拆下来再测这个排阻发现又正常了,我干脆直接换了个新的上去,结果也是照样有一只阻值偏低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一下,我修一块华硕的不记得什么板了,也是发现io旁边一个822有问题,其中一个偏低,另外3个正常 ...

找一下链接到其他地方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漏电短路之类的 拉低了

网友:
我修到一个CPU供电影响了

网友(2016-05-21):
我的板子是F1A55 现在是复位灯 过几秒闪一下,822 都测试了 也正常, 9LPRS483AGLF 的时钟芯片,有换这个芯片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