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白屏,灰屏还有得修吗

楼主(2016-04-02):
笔记本液晶屏白屏,灰屏还有得修吗。我找到一模一样的板,把上面的主控等芯片全部代换也不行。

网友:
有一些是可以修的,要看情况

网友A:
白屏或灰屏 应该检查升压电路   笔记本屏升压8V左右

网友A:
以前还修修  现在不修屏了   没劲

网友:
你换个好的屏也白吗 确定是屏上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或灰屏 应该检查升压电路   笔记本屏升压8V左右

这些屏我都测过,有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修修  现在不修屏了   没劲

一张旧屏也得100多吧

网友:
上次有个屏白屏,电路板上的东西都被我换完了都还没好

网友:
有得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