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笔记本维修店的工具清单

楼主(2016-04-02):
求开笔记本维修店的工具清单

网友:
如果会维修笔记本的话,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A:
大件就是BGA   风枪烙铁,可调电源,编程器,示波器。还有就是料板芯片。
螺丝刀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件就是BGA   风枪烙铁,可调电源,编程器,示波器。还有就是料板芯片。
螺丝刀这些

示波器感觉没大必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件就是BGA   风枪烙铁,可调电源,编程器,示波器。还有就是料板芯片。
螺丝刀这些

芯片你们会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感觉没大必要啊

作用还是有的,只是工具而已。

网友:
感觉修笔记本,示波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BGA   风枪  烙铁,可调电源,万用表,这些是最基本的。另外还添加编程器,示波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