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80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02):
拿过来不跑码,有复位,先试过换过CPU,一看G41的板子,GB南桥就换了个南桥,结果上E2150能跑码到显示,用他之前的E5700就不跑码,再换自己的E5300也一样,很奇怪

网友:
你的维修方法针特别  直接环南桥的  条件还没查就换南桥

网友:
先确认他的U是不是好的,挑U的话要查一下U的几个小供电,没问题就刷个BIOS

网友:
这个主板CPU MOS管边上的电容爱坏 不支持CPU 刷个BIOS试试吧 或者是VID上啦电阻 或者CPU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