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自动触发 秒杀!

楼主(2016-04-02):
板号:P5G41T-M LX V2
故障  自动触发  不复位  按开关  可以跑码!

这种问题  一般  都是  绿线上拉  电阻  或者排阻  的问题!

看到是822上拉   直接换掉;

换掉就好了  ;可以正常跑码亮机

这个通病  应该很早就有了!

点位图P5G41T-M LX

网友:
这主板碰过跑码卡住或是不跑码的倒是很多,,基本都是bios芯片和pci槽那缝隙里的822排阻问题,,,典型的坚若磐石。像石头一样,,要么不出事,要么一堆裂缝

网友A:
以后遇到搞不定的华硕 是不是换全板的822就好了呀

网友B:
那个排阻是上拉那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排阻是上拉那个信号?

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排阻是上拉那个信号?

绿线工作信号PSO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后遇到搞不定的华硕 是不是换全板的822就好了呀

那也不一定好,这里822损坏一般就是内部单个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排阻是上拉那个信号?

排阻内部阻值变大,就会影响本身上啦效果,即这里PSON信号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一定好,这里822损坏一般就是内部单个电阻阻值变大。

没有 我就是说说 如果遇到没资料 没有头绪的时候 还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D:
这不是南桥旁边位置的上拉排阻吗
这个要是不知道的人肯定会判定 IO或者桥坏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南桥旁边位置的上拉排阻吗
这个要是不知道的人肯定会判定 IO或者桥坏

一般我遇到连接PSON信号的822排阻在IO芯片旁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南桥旁边位置的上拉排阻吗
这个要是不知道的人肯定会判定 IO或者桥坏

IO坏引起自动上电可能性比南桥大一般情况下。

网友:
老司机就是刁,直接就是秒杀

网友:
没有看明白,不好意思

网友:
瞬间秒杀,楼主真是经验丰富啊

网友E:
这种真的是秒杀,绿线被拉低自动上电按开关是断不了电的

网友F:
确实如此上个我刚修好一样故障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如此上个我刚修好一样故障的板

好                       修好就好!

网友:
又是一例822惹的祸

网友:
看文笔就知道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了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很长时间没遇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真的是秒杀,绿线被拉低自动上电按开关是断不了电的

绿线电压被啦低的同时,相当于PSON信号工作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是我话会第一反应IO坏了吧

网友G:
绿线不是直接到IO的吗,怎么还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绿线不是直接到IO的吗,怎么还上拉

上啦作用是使PSON在主板待机时候保持高电平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绿线不是直接到IO的吗,怎么还上拉

上啦作用是使PSON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保持高电平状态。

网友:
感觉这华硕只要把和故障点相连的822换掉就能修好大部分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啦作用是使PSON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保持高电平状态。

绿线本身就是高电平啊

网友:
一样的故障  我的也秒杀了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线电压被啦低的同时,相当于PSON信号工作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绿线电压被啦低的同时,不是相当于PSON信号工作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就是一直处在低电平状态

网友:
手上有一块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不跑码,822换完都要不行

网友:
这种版我换换822好了很多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