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盘绿块如何

楼主(2016-04-02):
笔记本320G硬盘原来运行卡慢,重新分区后检测满盘高密度绿块(基本没有红棕块),但装系统过程基本正常,运行速度并不慢,这样的硬盘应该继续使用还是换掉?

网友:
把硬盘低格一下,再看看有没有绿块,如果还有,建议换掉。

网友:
估计是废了

网友:
换个软件检测下,估计是你加测出错,满盘绿块按说进入系统肯定是慢的。

网友:
是什么盘?西数还是希捷? 可能是磁头变弱了!

网友:
满盘绿块怎么可能装系统不慢

网友:
西数的做46或校准。

网友:
做46再内格,其他不要乱点哦

网友(2016-05-10):
满盘高密度绿块海没有见过哦,还能用呀?

网友:
什么软件检测的,没明白。

网友:
  能用就行  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