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Y581C显卡驱动打不上 求助!求大哥们给小弟支个招,感谢!

楼主(2016-04-02):
接了个ASUS Y581C的本子,版号:X550CC 客户说不开机。 报价,   维修单之后,客户走了,取电池上可调电源 ,触发0.2几,明显故障  手按RT8885A 电流起来了,不亮 掉电 。风枪开启,助焊膏上好 ,2分钟后 电流1.4几,接屏亮机。装好之后,进系统蓝屏,过了几个小时跟客户通电话,(有些客户马上给他打电话,他们以为是小毛病会跟你还价)系统不行,要装系统。客户家用机子,全盘无资料。重新分区,WIN7 64 走起。进入桌面独显驱动黄色感叹号!其它OK ,各个版本的驱动软件都试过,全部安装失败。  那就百度吧.   说到官网下载,好吧,去官网下载后问题依旧。再百度 。又说必须先装核显,再装独显。 于是乎把核显,集显驱动全部卸载,是彻彻底底的卸载干净了。官网走起,两个驱动下载了N个小时后,终于搞定。核显装上去了,独显的黄色感叹号就是赖着不走,【由于该设备有问题,Windows 已将其停止。(代码 43  )】  我心里那个急啊!    本人进入迅维网以来第一次发帖,有经验的大哥们给小弟出个主意,在此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驱动打不上。这个你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驱动打不上。这个你刷下BIOS试试

是独显驱动打不上,也考虑过BIOS,但是想想跟BIOS的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呀,以前也有碰到这个故障过,基本上都是卸载重装了就可以了,要么就是系统重装后重新再装驱动,这次碰到的独显驱动还真的有点难打,实在不行只能刷BIOS看看了

网友:
刷下BLOS,  我修过显卡驱动 打一万次都是小黄叹号的, 刷BLOS解决!!

网友:
BIOS 已经刷了,还是不行,再继续弄,我草,见鬼了都

网友(2019-09-12):
独显供电测了吗       看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