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电路板烧成这样还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16-04-02):
本人小白,才接触数据恢复,请问烧的这个芯片叫啥名?想要恢复数据有啥方法,谢谢

网友A:
烧电路板啊,,买个板子装上去就可以了,,记得还bios芯片,,没有的话还主控就可以,,,,上个月一个客户的希捷1t烧板子,,芯片10元(整个板子才20元)直接买板子回来,吧bios芯片还会去,,直接还给客户(资料什么的都不用还原,,都好好地还在)很熟的客户嘛,,收他修复硬盘的钱买烟就好了

网友A:
开盘我没有做过,,开着玩的倒是开了很多2.5寸的,,发现都是玻璃的磁碟    玻璃玻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电路板啊,,买个板子装上去就可以了,,记得还bios芯片,,没有的话还主控就可以,,,,上个月一个客户 ...

换了板和bios还是不认盘,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盘我没有做过,,开着玩的倒是开了很多2.5寸的,,发现都是玻璃的磁碟    玻璃玻璃,

确定是玻璃吗???没见过哦

网友B:
开盘的话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B:
忙了一上午,找了三个版号一样的板换上去还是不认盘,板子在其他硬盘上可以认盘的,所以确定换的板子是好的(bios芯片肯定换的),就是不认盘,请教各位这块盘还有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盘的话客户就不修了

换同型号的板子,,把烧坏的板子上面的8脚bios芯片拆下来装到新买来的板子上(还bios)没有bios就把主控还回去(最大的那个芯片)不然是不认盘子的,,,至于玻璃,,你没有拆开2.5的盘子吧,,,多拆几个,,吧里面的磁盘敲破就看见是玻璃的不敲破你还以为他是铝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同型号的板子,,把烧坏的板子上面的8脚bios芯片拆下来装到新买来的板子上(还bios)没有bios就把主控 ...

电路板和bios都换了,还是不认盘(确定换的是好的同型号的电路板,原bios),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同型号的板子,,把烧坏的板子上面的8脚bios芯片拆下来装到新买来的板子上(还bios)没有bios就把主控 ...

我拆过硬盘的,里面一个圆盘可以照镜子的,那是玻璃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硬盘的,里面一个圆盘可以照镜子的,那是玻璃的吗???

3.5寸的不是,2.5的90%是玻璃做的。同样的板子你有先还配件后再通电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寸的不是,2.5的90%是玻璃做的。同样的板子你有先还配件后再通电测试,

有,而且有很多,我最后拆了一个好硬盘的电路板,换了他的bios,还是不认盘,是不是盘体内部有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而且有很多,我最后拆了一个好硬盘的电路板,换了他的bios,还是不认盘,是不是盘体内部有什么东西坏 ...

得拆盘了,

网友:
确定吗?客户意思是开盘就不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玻璃吗???没见过哦

是的,闲着没事拆过一个废盘,是玻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闲着没事拆过一个废盘,是玻璃的

好吧,我表示还没见到,可能是 我接触的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表示还没见到,可能是 我接触的少

没事的时候,找个无价值的练练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事的时候,找个无价值的练练手

你有无尘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无尘柜吗???

这个东西就象以前制作菌种用的灭菌箱,并不神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就象以前制作菌种用的灭菌箱,并不神秘

我知道,我意思是开盘不都说要无尘空间吗?我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我意思是开盘不都说要无尘空间吗?我没有呢

你可以简单地弄一个,找一个箱体骨架,外面用塑料布围起来,在看的这一面用块玻璃,在搞2个能进去胳傅德洞,装上一个套袖,自己琢磨下,不难的,简易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简单地弄一个,找一个箱体骨架,外面用塑料布围起来,在看的这一面用块玻璃,在搞2个能进去胳傅德 ...

这主意不错,还经济适用,我本来还准备买的,呵呵,现在不用了

网友D:
马达芯片烧了。。换个同型号的芯片试下。。看马达转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达芯片烧了。。换个同型号的芯片试下。。看马达转不。。

换了整块同型号的电路板了,bios芯片换的他原来的还是不认盘

网友:
开盘是可以的

网友:
刚接到客户电话,开盘不做了

网友E:
磁头组件可能烧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磁头组件可能烧毁了

应该是,客户不修了

网友:
先报价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我意思是开盘不都说要无尘空间吗?我没有呢

有最好,没有也无关紧要,并不是硬性指标

网友:
拆吧拆吧不是罪。。。。

网友:
不懂就不要乱开了,硬盘不是U盘,有点技术含量的。当然了,你要看看里面的构造,可以拆开看看。

不是什么钱都是你能赚到的。

网友:
感觉这个只能开盘,祝你好运

网友:
开盘吧,价报高点

网友:
先报价再处理,开盘就不修,估计也没什么有用的资料在,客户只是想做好硬盘而已

网友:
换了板子还是不认盘那可能要开盘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忙了一上午,找了三个版号一样的板换上去还是不认盘,板子在其他硬盘上可以认盘的,所以确定换的板子是好的 ...

这个烧的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吧?没看到主板有BIOS呢。换班后有点击的声音和寻道的声音吗?没有检查其他的,没有BIOS要把主控换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烧的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吧?没看到主板有BIOS呢。换班后有点击的声音和寻道的声音吗?没有检查其他的 ...

都没有,后来跟客户说要开盘,客户不做了,硬盘已经拿走了

有bios芯片呢

网友:
换块电路板吧BIOS换上就OK了

网友G:
是啊以前遇到几次换板无果的,最后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以前遇到几次换板无果的,最后都扔了。

有时候还真就不是板子的问题,其他还有问题,想弄数据代价就高了

网友G:
就是,想你们这些高手都不好弄,我等小白就更是束手无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想你们这些高手都不好弄,我等小白就更是束手无策了

我也是小白,大家一起探讨,共同学习,我那个不是不会弄,是客户不肯花钱

网友:
干我们这行什么人都能碰上。什么事也都会遇上。我就有次上门给客户改联想系统,关键是得把客户资料导出来。结果弄到半夜,下楼一看电动车电瓶没了,你找谁哭去?

网友G:
更有些客户宁愿花更多的钱去买复新的所谓的新板,不愿意花那几十块钱让你修。有时想想很可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更有些客户宁愿花更多的钱去买复新的所谓的新板,不愿意花那几十块钱让你修。有时想想很可笑的

生意难做,没办法,网络冲击厉害

网友(2016-05-04):
楼主这个电路板上面的ROM在主芯片里,换电路板后需要用到专业工具读出8032模块,备份出里面的ROM在刷回电路板就可以了。

网友:
集成BIOS的,直接换上去肯定不认啊,除非你运气逆天,这种药配bios

网友:
2.5硬盘玻璃盘很多的

网友:
换板子,重新生成rom,应该是固件也坏了

网友:
这个是西数的盘,如果换过电路板和BIOS 还不转的话,就是磁头组件也烧了

网友:
这种板不用修吧  直接换板和ROM就可以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开盘的话客户就不修了

这个不用开盘。找型号一样的板子 然后把BIOS换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用开盘。找型号一样的板子 然后把BIOS换回去就可以了

你说的操作我都做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板和bios还是不认盘,什么情况呢?

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板上的BIOS去哪了

网友:
换个电路板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图片来看好像bios是写到主控里的!这样的话bios是没办交换的,只能找一块同家族的板,把磁道读出来,拆分原固件后,生成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