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m2282电源板骚了两个电阻求真相

楼主(2016-04-02):
求助  两个电阻真面目  啊   十万火急

网友A:
这个电视5V还有个不知到是到哪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视5V还有个不知到是到哪边的

风神妹  可知道两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  或 一样的板子才知道

手里没有啊。。。。

网友:
电源板来个全景

网友:
全景有啦 。。。。。。。。。

网友:
救命啊   。。。。。。。各位大神

网友C:
图片太大了上传不了  R118是103    ,R141是2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太大了上传不了  R118是103    ,R141是221

恩人 啊   。。。。。多谢多谢

网友C:
还有图片的看看是不是

网友:
强大的迅维啊,,这都被人肉出来,,不过那种烧法,ic应该也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图片的看看是不是

这图片真是清晰,问下这是电源电路的哪一部份?

网友:
除了这两电阻,那个小IC也应当是不保了,。

网友:
查一下 六引脚电源管理芯片代换   会搜到  它的典型电路

网友:
这些6脚的电源芯片坏了有时还真不好代。只能乱试了

网友:
上模块 速度快 还省钱

网友:
改个通用摸快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