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楼主(2016-04-02):
开机不显 到处被人修过 电流1.45
DELL

网友:
那你干脆别修了 到处都被修过。。。

网友:
二修的机器 如此的描述 很难定性 按部就班的维修吧

网友:
你处处修一遍 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哦

网友:
你有示波器吗?看看内存上有没有SMBUS

网友:
我这个Dell5525 机器,换了南桥,装内存,电流在1.3A, 跑到了05代码,不装内存,跑3F代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