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联想昭阳E47A 显示大花 有图求真相

楼主(2016-04-02):
联想昭阳E47A 显示大花  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A:
已经做过显卡  和显存

网友:
做  指加焊还是换,像是显存问题,排查一下显存的供电

网友:
这个怕是要把显存依次下来测试一下各个点的对地址才行哦,另外要测试一下显存的基准电压正常否,基准电压一般等于显存供电电压的一半,但是遇到过苹果一体机独立显卡板显存供电1.8V,基准电压1.2V的

网友:
这种花 像是显存!!!

网友:
这个 现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较大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做过显卡  和显存

你是如何做的显卡和显存?

网友:
这样子的显存问题大一些

网友:
像玻璃一样的花屏显存坏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是加焊显存吗?我觉得应该是显存坏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刚接了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我的是开机进系统正常,有时候偶尔花屏

网友:
要换显卡,加焊不行

网友:
先搞显卡  不行就显存

网友:
更换显存把

网友:
估计显存的几率大些

网友:
楼上的说得有道理。

网友:
显存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