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分析 分析电路 不要喷

楼主(2016-04-02):
SUSON 给出低电平 PQ69导通 5VPCU直接拉低到地 PQ59 2脚变低电平 PQ59导通 15V经过PR239 PR232分压电阻 中间电压为7V多一点 因为PQ59导通 拉低电压到地 PQ68 PQ74 3脚 电压都被拉低 导通 3V9CU 5VSUS电压出来
请问是这样么    我的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见谅

网友A:
SUSON高电平有效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SON高电平有效楼主。。。

那就是这样么  如果给PQ69 2脚一个高电平  PQ69导通 5VPCU被直接拉低到地 PQ22 PQ21 PQ6 PQ59全全部截止!!!PR239 PR232分压电路成立 同时 PQ68 PQ74导通 3V9CU  5VPCU 都继续输出 是么 !!!

网友C:
你还是没有仔细看电路图,你看一下PR232这个电阻  实际在电路板上是找不到的,不会形成分压,suson高电平拉低PQ59控制极,pq59管子不导通,15V通过电阻PR239直接连到PQ68和PQ72两个管子的G极,导通这两个管子,3 5V转换二级电压出

网友:
表示也不是很懂

网友D:
这不是表达能力的问题,是你根本不理解,控制信号SUSD是由EC发出的SUSON信号经逻辑控制电路而来,它控制着3VPCU和5VSUS,5VPCU,的产生,当SUSD是高电平时,2个MOS开关管导通,分别产生3VPCU,5VSUS,5VPCU.

网友:
我有个dell  n4110的,待机0.01正常,触发电流0.03,ec未发出run_on,检查ec收到slp_s3#和s5# 3.3v, ec发出sus_on和run_on,  sus_on3.3v.  run_on 0v,  ec的供电 复位 acin lid都正常,bios刷了一样,ec换过一样,断开run_on所有开启,还是0v。 还检查哪里呀

网友E:
suson正常为高 pq89导通拉低 pq59 2脚 pq59截至 15v通过电阻直接上拉pq68和pq69 n管控制级为高且大于s级4.5v以上管子完全导通产生3v和5vsus电压

网友:
理论差不多了。缺少实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表达能力的问题,是你根本不理解,控制信号SUSD是由EC发出的SUSON信号经逻辑控制电路而来,它控制着3 ...

宝宝是新手 刚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没有仔细看电路图,你看一下PR232这个电阻  实际在电路板上是找不到的,不会形成分压,suson高电平 ...

宝宝新手 刚学   谢谢大神的回复 宝宝都会认真看的

网友:
...  是我说的完全不符合逻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表达能力的问题,是你根本不理解,控制信号SUSD是由EC发出的SUSON信号经逻辑控制电路而来,它控制着3 ...

宝宝刚学    第一次学到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宝宝是新手 刚学

你还是个GIR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没有仔细看电路图,你看一下PR232这个电阻  实际在电路板上是找不到的,不会形成分压,suson高电平 ...

又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 大神你说的都是对了 是我太粗心了  谢谢

网友:
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没谁笑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son正常为高 pq89导通拉低 pq59 2脚 pq59截至 15v通过电阻直接上拉pq68和pq69 n管控制级为高且大于s级4.5 ...

分析得对,大赞

网友:
楼主,你可以仔细看看PR232这个电阻,其中带有@这样的字符是表示不装的,所以不存在串联分压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这样么  如果给PQ69 2脚一个高电平  PQ69导通 5VPCU被直接拉低到地 PQ22 PQ21 PQ6 PQ59全全部截止 ...

对的。。就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
这样的电路在维修中遇到的很多啊

网友:
SUSON  为高时导通Q69直到 Q22Q21 Q6位高地高电平!然后Q59导通拉低为低电平 15V不分压截止Q68 Q74  应该是这样
  SUSON 为低时 Q69截止5Vpcu上啦为高电平 Q22导通拉低就为地高地状态!Q59就截止! 15分压上啦 导通Q69 Q74! 我理解对吗 版主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这样工作的。。。

知道了   谢谢 大神

网友:
虽然不怎么看的懂,还是收藏吧!以后或许还得靠你这分析的电路来学会分析电路呢!

网友F:
我表示楼主完全颠覆我的基础,楼主说反了吧?

网友F:
P沟道高电平导通

补充内容 (2016-4-6 18:59):
哦,看着把字打错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表示楼主完全颠覆我的基础,楼主说反了吧?

前面的反了   后面的对了....

网友G:
楼主是怎么看懂的啊,我一点也看不懂。楼主怎么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怎么看懂的啊,我一点也看不懂。楼主怎么学的啊

你只要弄懂 什么叫高电平什么叫低电平 还有这个元件的工作条件 如何测量 剩下的 就是自己慢慢琢磨了   先把电脑的元件都认识了 再去学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P沟道高电平导通

兄弟  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 N沟道才是高电平导通  好么

网友:
suson高电平时,PQ69导通,PQ22.PQ21.PQ6,PQ59,都截止,15V通过电阻PR239加到PQ68和PQ74的G极,PQ68和PQ74导通,转换出3VSUS和5VSUS.          当SUSON为低时,PQ69截止,5VPCU通过电阻PR234加到PQ22.21.6的G极,PQ22.PQ21.PQ6导通,给5VSUS,3VSUS放电用的。当SUSON为低时,PQ59导通,拉低PQ68.PQ74的G极。PQ68.PQ74,截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宝宝是新手 刚学

宝宝 我想抱抱- -。。。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宝宝 我想抱抱- -。。。醉了!

奏凯 死变态

网友:
都比我厉害,我。。。。

网友(2016-05-21):
SUSON是高电平有效,当SUSON处于高电平时,PQ69导通,PQ21 PQ22 PQ6 PQ59截止,PQ59漏级有7.5V电压,7.5V电压加在PQ74 PQ68的栅极上形成高电平,是PQ74 PQ68饱和导通,从而输出3 5VSUS

网友(2017-04-24):
没事逛逛论坛还是会学到不少东西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