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37板号DOE40-HSW故障不触发

楼主(2016-04-02):
戴尔5437板号DOE40-HSW故障不触发:接客户说不开机,先报价打发客户走了、拆机看看主板是2修机。待机3V5V正常、公共端有电。先论坛找刷BISO故障一样不触发、论坛没有图纸。头大了,最后百度查IO引脚定义102供电3.3V、85脚待机复位3.3V。86脚3.3V、87脚3.3V、90脚3.3V、92脚0V加焊IO故障一样。头大了,论坛没有什么资料、最后重焊IO芯片,机器点亮了

网友:
重焊下就好了,加焊下还不行,重焊和加焊应该没啥区别吧,有点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斯顿法国回来      玩儿推欧赔 玩儿推哦

你这说的什么话 完全听不懂

网友:
搞不懂  加焊为毛不行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EC外围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还不行就加焊或更换芯片了。

20080515 -1 灌水

网友B: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 尝尽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网友C:
楼上水贴

IO为什么加焊一下就能好 ?这是经验还是直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水贴

IO为什么加焊一下就能好 ?这是经验还是直觉?

说错了,为什么重焊一下就好了e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呵呵呵   运气好

网友:
楼主上面的IO引脚定义在哪里找的啊!分享下呗!

网友:
楼主那个表格很好,共享下吗

网友:
修好的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加焊和重焊有什么区别?? 重焊是指拆下来再装回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楼主情场失意,维修不要失意啊,干吧爹

网友:
戴尔5437板号DOE40-HSW故障

网友:
不触发不能好啊

网友:
焊了没有用啊有

网友:
加焊和重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