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02):
这块板是开机掉电 会重新启动没显示  内存 总线 CPU 电压都是正常的  H61的板还有个1.8V的  量了下只有0.57 看了下点位 是到了324那   +为0.42  -为0.54  负大于正 零输出      正极是通过两个电阻 测输入只有0.4  正常是3.3 的  在旁边那个电阻飞一个3.3上去  1.8出来了          还有一块也是一样的   1.8那个电压低了  换了QPQ22还是不行   查到是一个4.7K的电阻坏了

网友A:
这个1.8V的是什么供电?

网友:
好像也是给CPU的

网友:
不会两个都是CPUPLL 1.8V的问题,被你捡到了

网友B:
用你的案例理论维修了一下

网友:
有点位就是方便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案例理论维修了一下

主要是 我不懂理论的

网友:
上传几张图纸照 就好,这样会比较好懂一些

网友D:
两片同样的板,问题都是出在.8V不正常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 我不懂理论的

修机子还要理论 那得修到社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机子还要理论 那得修到社么时候,。。

主要是台式机不值钱了 二三十一块板  帮人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片同样的板,问题都是出在.8V不正常是吗?

是的  一个有0.57  一个1.几   不过坏的东西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8V的是什么供电?

VCCS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一个有0.57  一个1.几   不过坏的东西不同

看来这个板1.8V电路故障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