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改个引导顺序就掉电了,真奇怪

楼主(2016-04-02):
COMPAL nc6400,客户拿来说按开关没反映,我拿过来拔掉电池,进系统OK了,再插上电池依然OK,但偶尔会掉电插电池的时候。我闲着没事,想进系统看看,他的系统有密码,我想绕过密码进去。进BIOS设置引导顺序,把U盘搞第一,其他没动。然后进U盘想绕过,我KAO,怎么回事,掉电,,每次用U盘引导都掉电,进硬盘也掉。我又回到BIOS设置,恢复了默认。进系统不掉了。不过还是绕不过去。我还第一次遇到,设置个U盘引导,导致的掉电。我想这肯定是个例。

网友A:
我也是晕了,还有这回事,楼主又赚了200大洋了,分给我点吧,我这里没生意。

网友B:
这算啥啊,我上次给客户清清灰,就拆个后盖,电脑不开机了,后来刷BIOS好的,我那叫冤啊

网友A:
电脑问题稀奇百怪,有时候的问题是很难想象得到的,每天都有新奇的问题的,保持发现新奇问题的大脑最关键。

网友B:
不过有时候诸如掉个电阻,刷刷好心情的,也不少啊。哈哈

网友C:
最怕就是这种奇怪毛病 烦的烦死 还有亏本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晕了,还有这回事,楼主又赚了200大洋了,分给我点吧,我这里没生意。

好啊,你过来,我让老板收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啥啊,我上次给客户清清灰,就拆个后盖,电脑不开机了,后来刷BIOS好的,我那叫冤啊

哈哈,那真够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假的。。。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问题稀奇百怪,有时候的问题是很难想象得到的,每天都有新奇的问题的,保持发现新奇问题的大脑最关键。

说的有理,想给你加分,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有时候诸如掉个电阻,刷刷好心情的,也不少啊。哈哈

英雄所见略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怕就是这种奇怪毛病 烦的烦死 还有亏本的风险

恩恩恩,有时候一不小心出问题了

网友:
电脑修好了吗?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