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良心想 LS2033wH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4-02):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LS2033wH,说是不同电,我拿过手,插上去一看,果然如此,指示灯都不良

既然如此,那就直接拆机,初步怀疑点MOS管击穿和芯片损坏
嗯,看来没人修过,我是这台机的第一次

良心想做工还是不错的嘛(请记住这句话,接下来我被打脸了)

插上电,打表,测300V

测输出电压,5V没有,好了,问题出来了,是电源板坏了

断电,再次测300V大电容,电压下降得很快,说明电源起振,那先测输出的整流管,蜂鸣,看来击穿了

拆下来测,还是蜂鸣,看来是这管坏了,再板上测,已经不蜂鸣了

换上新的管子,再测,已经好了

先不急插上电,看看还有没有哪里坏了,我左测测,右量量,查一查反馈电路,????????额,反馈在那了,咋看不到,431呢?光耦呢?

我楞是把眼屎都瞪出来,也没有找到
好吧,没有就没有,先插上电测下电压,19V有了,5V也有了,不对,5V在哪?我左看看右看看,楞是找不到5V,最后看下电压输出口,19V输出到驱动板,我傻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机子。不管了,我要查个明白,直接拆驱动版,测三端稳压器,5V的输入,看来前面有一个转电压的

测前面的芯片,RT8290a,有19V输入,5V输出,看来就是这个了

好了,修了那么多机子,虽然在论坛上老是看到电源板没有光耦的,直接19V输出到驱动板上的,自己遇到的还是第一次
至此,此机修复完毕,为19V整流管SR5100击穿,找个相同的替换上去就好

网友A:
楼主那么喜欢 少女时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么喜欢 少女时代啊

版主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在啊!大长腿不错的而且电脑没连网,里面壁纸只有那么几张,再说了,看着美女修机,说不定机子的修复率都提高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在啊!大长腿不错的而且电脑没连网,里面壁纸只有那么几张,再说了,看着美女修 ...

那你就这样修主板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这样修主板去吧

只会修显示器的菜鸟

网友C:
芯片内部集成反馈的,给驱动板供电是19V.你看下这个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8108-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内部集成反馈的,给驱动板供电是19V.你看下这个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8108-1-2.html

是啊,那帖子前几天才看到,没想到就修到了,

网友D:
是SR5200二极管坏了?楼主

网友E:
我今天也修一个电源,故障也很简单,芯片的供电是300通过一个2.2M欧的电阻来的,就它坏了,无穷大的阻值。换上就好了,捡到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SR5200二极管坏了?楼主

嗯,19V输出的整流二极管SR5100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修一个电源,故障也很简单,芯片的供电是300通过一个2.2M欧的电阻来的,就它坏了,无穷大的阻值。 ...

启动电阻击穿,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修一个电源,故障也很简单,芯片的供电是300通过一个2.2M欧的电阻来的,就它坏了,无穷大的阻值。 ...

是的,每天要都遇到几个这样的故障多好。

网友:
每天都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多开心呀,,

网友:
常坏零件,可以多备点

网友:
常遇到这个整流管坏的,,,,

网友A:
这个二极管经常坏 特别是HKC显示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经常坏 特别是HKC显示器上面

三星有一款型号也老是坏这个,而且要两个一起换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  本来换大功率二极管换掉滤波电容一般都会好的  但是修这台经常返修  坏的还是这个二极管

网友:
良心想~哈哈越做越完

网友:
这板子做得真省料啊,

网友F:
大家都说一下,这个二极管,用什么型号的换,才能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说一下,这个二极管,用什么型号的换,才能不坏。

SR5100是5A 100V的肖特基整流管,可以用SB5100、SR540等替换,一般来说高参数的可以替换底参数的

网友:
每看一次贴都是一次维修经验的增长,刚从实地培训回来,逛论坛涨知识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也是14年11月左右的联想20寸LED一个鸟样故障。

网友G:
联想的显示器 20以上基本都是SB5200 或SR520挂  已是通病   ,拆机先测保险 如果没坏  大致后面PWM和开关管都没坏,直接测输出整流的几个二极管 基本就是他们其中一只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的显示器 20以上基本都是SB5200 或SR520挂  已是通病   ,拆机先测保险 如果没坏  大致后面PWM和开关管 ...

联想修得不多,不过听你这么说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这样修主板去吧

呵呵美女有啥不好呢。姐,是不

网友H:
楼主有没有这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这个程序?

没,机子都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种板子还没见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有光耦 反馈怎样的

网友:
不错的维修哟,挣钱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写的好仔细啊,小弟搜获不少啊!希望楼主多多发帖

网友:
这管有时候换上去没多久又会烧的,多试试

网友:
现在是厂家各种节约成本,能少就少零件。整流管坏我也修到过。

网友:
这种板子也没见过5V在驱动板上转换

网友I:
我也遇到一个不出5V的,咋运气没这么好,12V出来,5V没有,后级也无短路,这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一个不出5V的,咋运气没这么好,12V出来,5V没有,后级也无短路,这什么情况

维修真东西没得没有什么运气可言。

网友:
这款机子只有一组输出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击穿,很常见的故障

呵呵不是击穿

网友J:
431 光耦会部在IC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431 光耦会部在IC里面呢

没有,我查过了,后级输出电压没有线连到前面的

网友:
修好就行,还好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2016-05-11):
修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本人主板修了很多,显示器虽然会了可是一个也没修好过,没有实践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