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 大短路,为什么烧不出来

楼主(2016-04-02):
19v 大短路,为什么烧不出来
适配器插头 经过一个电感,到一个三极管d级,  如果把电感去掉  19v  就出来,  可是像这样的 短路为什么烧不出来。因为没有图纸

网友:
阻值太低烧不出来,还是看图纸好好量吧

网友:
一些阻值低的 一般烧不出来

网友:
阻止太低了  断隔离点 试试

网友:
没有图纸就就没法修电脑吗

网友:
不会用表量吗??  别老看那电容,看看哪个供电的MOS管短了。

网友:
有可能板层短路,或者你绕过隔离管烧

网友:
有些阻值太低的烧不出来

网友:
直接对短的是烧不出的需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楼主不要上来就烧有时会搞出其他问题 先一个个排除排除没用了在用烧机大法

网友:
换个地方烧  要不就用表量

网友(2021-11-11):
断开19v所到地方的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