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1锁屏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6-04-02):
ipadmini1锁屏后开不了机.HOME键+开机键可以开机.一切都正常.只要锁屏就开不了.此机是电源芯片坏了.我换了两个芯片.现象一样.哪位修过这样故障的朋友请告诉一下.或者给个思路.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时钟电路查一下

网友:
home正常不

网友:
HOME键正常.

网友:
开机键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我用正常外配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