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点么解锁,按option键直接进入系统了,求助

楼主(2016-04-02):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527875244\Image\C2C\PG(49KK9KKOQF$6XLIIF8_R.jpg 苹果笔记本A1466点么解锁,按option键直接进入系统了,求助

网友:
系统坏了吧,重新装系统

网友:
建议重新做系统哦

网友:
反正传统的本直接进PE  密码修改就行了  你看这个能不能U盘启动进PE  可以进那就好搞了

网友:
是不是有BIOS密码, 还是怎么的??

网友:
按option键直接进入系统表示不能选择起动盘, 应是固件锁, 刷Bios吧。

网友:
有时候键盘坏也会不显示启动引导菜单的。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windows的系统密码啊  重装系统就没有密码啦

网友:
还没有玩过苹果的笔记本呢

网友:
刷系统呗这种情况应该系统坏了

网友:
是啊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2016-05-02):
系统重新做就可以了

网友:
苹果系统是不是很难做?
不会做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啊

网友:
没看懂你搞得是啥意思

网友:
只有重新做系统了 。

网友:
笔记本 没搞过 不知道来

网友:
这个应该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重新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搞个U盘直接重装,先预备好一个完全安装版

网友:
这是系统密码 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键盘坏了吧

网友:
路过 看看  菜鸟 不敢发言

网友:
ios密码好像没办法破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民懂,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