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不跑马 维修

楼主(2016-04-02):
同行送过来一个G475 说是不跑马我说放这里吧  一会看,G475吗拿到手里习惯性的量一下RTC 多少电压 一量 心里一喜 2.5v  测一下coms电池是2.6v马上更换上电也是这样把内存拔掉 和查着内存是一样的效果看来是真的没有跑跑马啊  测一下pltrst 3.3 有看来有复位不跑马  示波器打了一下测一下LPC_FRAME#  没有波形   LPC没有波形说明cpu不工作或者bios不正常 因为cpu是焊到主板上的就先刷bios吧  找了一个bios刷上之后  效果一样的  看来不该bios的问题啊 想了一下没有LPC波形还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时候想起来了不读bios也会导致LPC没有于是示波器打到bios第一脚 果然没有波形看来是不读bios啊 导致的LPC没有波形 既然是不读bios也就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呗  南桥满足了什么条件读bios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哎管他呢先加焊南桥再说 上BGA 考完南桥上电亮机   我这里下想问一下南桥满足什么条件才会读bios呢   有pwrok   和cpupwrgd 吗   为什么复位之后还不读bios呢    没有pwrok和CPUpwrgd 会有复位吗

网友A:
这些波形都不错  可以作为以后的参考!

网友:
你加焊桥以后才好的话, 可能是cpu 与桥的总线有问题

网友:
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是桥有虚焊吗。。。

网友:
LPC 没有波形,只能说明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波形都不错  可以作为以后的参考!

不错可以加点分吗

网友:
是的    桥虚焊

网友:
这个条件就多了,CPU有问题 也会这样

网友A:
给加分!  但是这款 貌似很容易返修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加分!  但是这款 貌似很容易返修的哦!

我把桥上的那个电容去掉了

网友:
你确定是南桥空焊引起的?而不是CPU?

网友:
不用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桥上的那个电容去掉了

哦  那应该还好!

网友:
这款通病漏电电容 三合一桥 真心蛋疼

网友:
估计是BGA虚焊了,可以测下南桥到CPU的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AMD 桥坏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直接去掉那个电容进行了。

网友:
amd的以前的北桥容易坏,现在的单桥还是容易坏

网友:
与楼主一样求解

网友:
楼主好技术,示波器用的也不错

网友:
这得要看芯片组,才能说时序。

网友:
桥虚焊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的  只能给你加1分   谢谢楼组的风向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去掉吧,

网友:
AMD桥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