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不插COMS电池能亮机,亮机几秒黑屏

楼主(2016-04-02):
型号;戴尔1440
版号;09207-1
故障;插coms电池自动上电到0.3左右,拔掉coms自动上电能亮机,亮机几秒以后掉电,电流掉到0.3左右,
今天早上有个客户拿台戴尔笔记本电脑过来,说插上充电器风扇狂转,不亮机,然后报价,拆机
拆开了一来一看动过显卡和BIOS ,本来这两天又感冒了,那个心情啊,,唉,还是没法。弄吧
插上电流表自动上电到0.3,然后我把coms电池拆拔掉,电流花花的上来亮机,还以为是便宜货,,亮机几秒马上电流掉到0.3,然后测各个供电,CPU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正常,南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0.4V,,那就是这里出问题了,,然后从新开电试试,内存应该是1.8V ,亮机时有1.8V,掉电至0.3时,内存供电只有0.4V,然后找个图纸看看, 然后跟着+1.8V_EN查。+1.8v_en是由PM_SLP_S4#_1过来的,,PM_SLP_S4#_1由PM_SLP_S4#过来的,这个信号以看都知道是南桥发过来的,然后查南桥供电时钟复位,刷BIOS,还是一样,,那就是南桥本身坏了,先找以片换了短路,太背了, ,又找了一片新的换掉亮机,测试一会没掉电,OK ,装机, 上次遇见一个【迅维】里面不认识的哥,真心不错,一直帮我讲解,世上还是好人多啊,,,前辈朋友们帮小弟加点分吧

网友:
迅维里面好心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
说到底就是南桥问题 对吧

网友A:
上家把南桥 搞坏了是吧  。。。!lz   还是蛮有技术的!

网友B:
放电就好上电池不显示大部分都是南桥那块有问题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就好上电池不显示大部分都是南桥那块有问题 楼主思路清晰

嗯。上次那个华硕谢谢你噶

网友:
RTC电路这快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把南桥 搞坏了是吧  。。。!lz   还是蛮有技术的!

不知道是上家搞坏还是它就该坏了,

网友:
不亮时南桥会发烫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插不插coms电池都自动上电就说明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不插COMS电池的 一般都是南桥坏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吧,难道也是南桥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