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215DW01液晶屏问题能修吗?

楼主(2016-04-02):
手上有一台长城M2230液晶显示器,屏的上部有三分之一泛白。下面三分之二正常。这种屏问题有师傅修好过吗?

网友:
不怎么好修,我没修好过

网友:
先从软的考虑吧,象程序,还有什么工厂模式等

网友:
屏不好修 一般都是直接买新的显示器了

网友:
屏坏了,无法修复了!别耽误功夫了。

网友:
不要自己来鼓捣了,,放弃吧

网友:
屏坏了,没有必要去修了,修了也用不住
屏电路修一下还可以,

网友:
现在新屏那么便宜,修个22的没价值

网友:
遇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可修性较小

网友:
这个屏不好修,看看条板,代换屏试一下呢

网友:
修屏 浪费时间!

网友:
修屏高手出来说说能搞定吗

网友:
屏坏了,换新的吧,前几天我也与到个DELL的同样的故障老师傅们都放弃了。

网友:
看到上面的回复屛坏了吗,我还没修到过,可伶啊

网友:
屏应该不好修,有些几十年的老师傅都不修,可能他们知道屏修复的几率是0。

网友:
直接换个屏吧  省事  省工。。。还能挣到钱。

网友:
看这种情况应该是修不好了,换屏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哈哈这个貌似不怎么好修哦,问题比较多被你碰上了也算运气,慢慢研究吧

网友:
可以修的,只是比较费事,需要有专用的维修屏设备。Y轴出问题了,换掉有问题的COF,就可以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修成本就高了

网友:
可以修,就是费用比较高,比较费事,需要专用设备 。

网友:
只能报废处理了

网友:
不浪费时间!换新屏吧

网友:
已经放弃了,不用回复了

网友:
屏坏了,个人是修不好的

网友:
都没有价值了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