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Y16E笔记本无待机压3V和5V,烧机大法快速找到坏的芯片

楼主(2016-04-02):
品牌:索尼
型号:VY16E
故障:开不了机,无待机电压。

开始,接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0A,在刚上电的时0.01A马上就变了0.00A,待机掉电。确定问题在主板,马上拆机…..不一会儿,主板已经拆出来了。先目测整个主板,没有发现明显的烧坏。主板各个电路对地打阻值,没有发现短路。在电路图里找待机电路图如下:

待机芯片是:MAX8734A ,PL507电感是3.3V  PL510电感是5V。上电测量PQ539PQ549D19V正常,测量 3.3V5V都没有电压不正常,刚上电时待机电流0.01A,马上就掉到0.00A了,先用示波器抓个3.3V5V的波波看看。5V没有抓到,3.3V抓了如图下:

电压刚出来就掉电了,像是保护,经过多次抓波结果都一样。飞一条线到3.3V的电感处,用稳压电源调一个3.3V的电压接到3.3V处,如图下:

接上电有新发现了,3.3V的电流上到了1.06A,如图下:

这么高的电流不正常,正常电流不能大于待机电流呀,就这样烧了大约3分钟,用手去摸主板的元件,发现MAX8734A待机芯片温度有点烫手,就是它了,果断把它拆了,再接上电源,嗯嗯!电流正常了,如图下:

找了一个MAX8734A芯片换上,接上电源,笔记本主板有待机了,电流0.01A正常,测量主板上的3.3V5V都有电压正常了。按下开机,电流哗啦啦的跳变,亮机了。装好一切,开机,正常进入系统,经测试笔记本一切正常,该笔记本维修到此结束了,最上一张开机的图片:

附电路图一份:

网友A:
楼主3.3v对地阻值正常吗 还是微短路

网友:
烧机大法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3.3v对地阻值正常吗 还是微短路

3.3V对地打阻值正常的

网友:
楼主这装备不错啊,修的也不错

网友:
阻值正常为什么 会用烧的

网友:
3 5v对地阻值应该不正常

网友B:
这机器够老的了。还是8734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够老的了。还是8734A的。

嗯嗯!是的,很旧的笔记本了。

网友:
兄弟们,帮加点分吧!谢谢大家!

网友:
索尼的保护电路做得好,所以看不到大电流。

网友C:
芯片坏了,3、5V的对地阻阻值不是一定就不正常的。

网友D:
3  5v对地阻值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坏了,3、5V的对地阻阻值不是一定就不正常的。

是芯片内3.3V出现故障,它应该不是直接短路的,所以打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  5v对地阻值不正常

是芯片内3.3V出现故障,它应该不是直接短路的,所以打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方屏好有历史

网友E:
看来烧机大法还是很好用的   不然就要走弯路了

网友F:
哇  这个用电烧3v  1分钟没试过,害怕把其他原件烧坏

网友:
3.3v短路 电压会低

网友:
这机器直接报150,爱修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  这个用电烧3v  1分钟没试过,害怕把其他原件烧坏

正常的元件,在正常的电压下是不会坏的、

网友:
是DDR2  双核处理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烧机大法还是很好用的   不然就要走弯路了

是啊!有时候是能很直接的发现问题的。

网友G: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兄弟们帮加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