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电池开机插适配器重启跪求

楼主(2016-04-02):
联想 Y400   都正常使用  插适配器就重启,  拔掉也重启。 是为什么,  第一次碰见这个问题啊  求大神帮解决啊

网友:
裸板待机测一下啊

网友:
该机有NEC大电容吗?有就改!还有就是查适配器的识别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acin  和适配器模式下的保护隔离  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波波看谁先掉

网友:
保隔电路查下,

网友:
单独用适配器开机看下现象在分析

网友:
这个需要你耐心的测试

网友:
重点保护隔离检查下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