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水维修的一些心得

楼主(2016-04-02):
关于进水维修的一些心得,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共同提高维修技术。

进水坏的机器一般除了通病外,就要看进水处的元件有没有损坏,芯片的话就不用说了,我觉得主要是电阻和电容的问题比较多,电容的话一般容易短路,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到,有的严重的从外表就能看出。其次是电阻,电阻的话最容易掉焊点,导致该有的信号没有了,再就是一些更恶心的,没有掉点但是阻值变大了,导致一些信号不正常,比如说常见的有rtc电路的复位信号等等。。。最后,还有更严重的就是烧黑板层了,这是最麻烦的,得把烧坏的地方都用刀片刮掉,剩下的就是补电路了。

希望能给大家帮到忙,谢谢!

网友:
总结的很好,进水时间越短的机器相对来说越好修。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看运气

网友:
楼主要是祥细写出来,就是好贴一份!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