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 se内部结构如何?苹果iphone se拆机图解

楼主(2016-04-02):
苹果iphone se内部结构如何?苹果iphone se拆机图解

  苹果iphone se是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一款新的4英寸iPhone智能手机,iphone se延续了iPhone 5s的设计,但配置直接升级到了iPhone 6s的水准,那么苹果iphone se内部结构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苹果iphone se的拆机来看看吧!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

  本次拆机的主角是iphone se的型号是A1662,iphone se采用了4寸分辨率1136×640屏幕(ppi 326),搭载A9处理器和M9协处理器,提供2GB内存和16/64GB存储,内置1200万像素摄像头(单个像素1.22微米,前置120万像素),支持4K视频拍摄,提供802.11a/b/g/n/ac Wi-Fi、蓝牙4.2、Apple Pay等功能。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

  苹果iphone se拆机方法/步骤:

  1、拆机前,先将手机关机。iphone se采用包边设计,用螺丝刀拆掉尾部的螺丝。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

  2、用夹钳打开分离iphone se屏幕和机身,这一步非常小心,不要屏幕排线弄断了。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4

  3、用镊子挑开屏幕排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5

  4、打开屏幕,拆下电池挡板螺丝。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6

  5、断电。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7

  6、拆屏幕排线挡板螺丝。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8

  7、取下屏幕排线挡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9

  8、用撬棒断开屏幕排线与主板连接,就可以将屏幕和主板分离。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0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1

  9、拆下的屏幕模组。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2

  10、取下SIM卡槽。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3

  11、取下iphone se主板上所有的螺丝。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4

  12、取下iphone se主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5

网友:

  苹果iphone se拆机方法/步骤:

  13、主板正面。

  红色:A9处理器(型号APL1022)和海力士2GB LPDDR4 RAM封装在一起;

  橙色:高通MDM9625M基带;

  黄色:高通WTR1625L射频收发器;

  绿色:高通QFE1100 Envelope Tracking(移动包络追踪)芯片;

  蓝色:Skyworks SKY77611四频段功率放大器;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6

  14、主板反面

  红色:东芝THGBX5G7D2KLDXG 16GB闪存;

  橙色:339S00134,可能是Universal Scientific Industrial 339S00043 Wi-Fi模块的衍生版;

  黄色:Dialog 338S00170电源管理芯片;

  绿色:NXP 66V10 NFC 控制器和1610A3充电IC;

  青色:Skyworks SKY77826超低波段功率放大器双工器和SKY77357 2G/EDGE功率放大器模块;

  蓝色:Cirrus Logic 338S00105和338S1285音频新品,和iPhone 6S/6S Plus中的一样;

  紫色:高通WFR1620收发器;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7

  红色:Avago ACPM-8020中频段功率放大器双工器;

  橙色:Quorvo TQF6410低频段功率放大器双工器;

  黄色:TDK EPCOS D5255接收模块;

  绿色:高通PM8019 PMIC;

  青色:Quorvo RF5159天线开关模块;

  蓝色:InvenSense EMS-A六轴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组合;

  紫色:Broadcom BCM5976触摸屏控制器;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8

  15、屏幕拆解。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19

  16、取下听筒固定挡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0

  17、取下前像头排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1

  18、取下Touch ID挡板固定螺丝。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2

  19、取下Touch ID模组。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3

  20、取下屏幕背光挡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4

  21、iphone se液晶模组。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5

  22、取下主像头。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6

  23、抽取电池易拉胶。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7

  24、取下电池。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8

  25、取下震动器固定螺丝。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29

  26、取下震动器。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0

网友:

  苹果iphone se拆机方法/步骤:

  27、取下开机键挡板固定螺丝。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1

  28、取下音量键挡板固定螺丝。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2

  29、取下音量键排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3

  30、取下Wi-Fi天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4

  31、取下尾插排线固定螺丝。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5

  32、取下扬声器。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6

  33、取下尾插排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7

  34、iphone se 听筒。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8

  35、iphone se 尾插排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39

  36、iphone se 扬声器。

iphone se拆机 图40

  37、iphone se 音量键排线。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41

  38、iphone se 震动器。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42

  39、iphone se 1200万像素主摄像头。

iphone se拆机 图43

  40、iphone se 电池(1624mAh)。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44

  41、iphone se Touch ID模组。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45

  42、iphone se所有部件全家福!

苹果iphone se拆机 图46

  以上是苹果iphone se拆机的全部过程,通过拆机,我们不难看出,整机拆解不是很难,便于日后的维护和维修。但是iphone se内部结构与iphone 5s、iphone 6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有点偷懒的嫌疑吧!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渠道,不要贪便宜,否则翻新机、改版机会很泛滥的,这点要格外注意。

网友:
  嗯~~~ 等 降价之时~~~ 可以 入手~~ 这是我喜欢的尺寸!

网友:
苹果5 se的销量 貌似不是很牛了  应该大家已经不感冒了  苹果也基本过了巅峰时期了

网友:
苹果机没修过

网友:
晕,好像刚出来的,还没有卖吧?

网友:
和 5S 差不多 的 也可以说是一样的拆法

网友:
赞个!!够详细

网友A:
5S的外观,6S的心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5S的外观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超详细的拆机过程,图文并茂,谢谢楼主。

网友:
刚拆了台5S的,貌似是一样的

网友:
这么快就出这么详细的图,厉害。
学习了。

网友:
跟5s差不多啊,楼主这么快就有详细的拆机图了,厉害。4英寸正好合适,明年买2手的

网友:
苹果做工那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啊,真的是没有变过啊。

网友:
身边已有人入手了

网友:
这不和5S一模一样吗?  就屏幕哪里有点拆法不一样!

网友:
和5s一样呀,

网友(2016-05-09):
引用 网友A:
5S的外观,6S的心脏,感谢楼主分享

不是6的心脏吗?

网友:
SE的质量和性能是在6和5S之间吗?

网友(2016-07-15):
和5S一样啊

网友:
se搭载的是苹果 A9+M9协处理器,运行2gb,比6s运行大一点,可以说是6s的升级版吧,

网友(2016-08-18):
跟5s差不多啊,没啥新鲜的

网友(2017-04-20):
有个SE进水,前后摄像头黑屏,指纹检测失败,发热大,

网友:
和5s拆解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