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M bios更改 淘宝购买测试100%OK

楼主(2016-04-02):
G50-70M  bios更改 淘宝购买测试100%OK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
版本号是多少呀

网友(2017-01-06):
你的机子什么问题,我的不触发

网友:
楼主板号是多少哟

网友(2017-02-23):
板号是多少阿

网友(2017-12-27):
我试下我的板号是NM-A273REV1.0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测试秒亮感谢楼主我的电流来回跳刷BIOS解决

网友:
装系统版本不断重启!近BIOS正常,下载试用,谢谢

网友A(2018-06-26):
准备下载看看  我的是电流0.5不确定是BIOS还是CPU 问题

网友(2019-02-24):
引用 网友A:
准备下载看看  我的是电流0.5不确定是BIOS还是CPU 问题

   我的是屏线问题,郁闷的要死。  刷了 BIOS , 开机正常,装起来就不行。后来发现。屏幕扳一定角度就不行。。  0.7A 上不去。。 正常亮机要跑到0.9A左右,开始失误,刷一次BIOS 亮一次,来回刷了4次。后来才发现 是 屏幕角度的问题。可能石屏线断了或者短路了。 跑 0.6-0.7A

网友(2022-09-14):
开机电流0.5-0.6跳动。板号是NM-A273REV1.0  刷此BIOS测试秒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