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C 进水,腐蚀

楼主(2016-04-02):
明显进水,严重腐蚀,清理后,更换电容电阻,通电待机0.07,有3.5V .触发0.24,感觉待机都有点高啊
上面PQ3腐蚀掉一个脚,TP0610K-T1-E3_SOT23-3可以用其他的代换吗?上面写的6kbN1。

网友A:
有图纸
PQ3    找个一样的管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
PQ3    找个一样的管可以代换的

谢谢,找到了,然后还是不行,后续发现+VSB没电压。直接飞线,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