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1212t mbx-224进水维修 曾被图纸误导

楼主(2016-04-02):
  老客户送来一台索尼1212T 板号mbx-224说不开机,不是他的机器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接过机器拔掉电池插可调电源电流0.012,看电流差不多(修好才知道应该电流是0.008)按开关无反应。拆机一看,进水了虽然面积不大,但腐蚀严重。 客户拍了照片回去复命了,让我修修看。    先上洗版水一阵洗刷刷,腐蚀的件按图纸补。手里还没这图纸,为了省几分在群里问同学要的,在这要感谢拿给我传图纸的同学。打开图纸还不错,上面有些条件和电压我给大家看看 按图纸补完件上电 电流0.012按开关依然无反应,没办法慢慢查ec条件,ec供电正常,晶振起振示波器测了波形完美,LIDIN#3.3V ACIN_EC3.3V一般情况接下来应该是ec读取bios,但图纸上写着取下bios也能触发,我以前没修过这机器,难道这机器特别吗?测了测ec bios有供电 我也是将信将疑的刷了ec bios还是不触发,那就以为和bios没关系了。那就没思路了,PWRSW#_R测过按开关有高低跳变,接下来按图纸上说应该按开关应该 发出ALW_ON才对,ALW_ON始终就是0V,打阻值也不短路。难道ec坏了,正好手里有一个料板,上有这ec,换上,和没换一样。我彻底没辙了。先放一边,修其他的。
    第二天不忙了,还得接着修啊 。先看论坛里有没类似的情况,还真有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5150这朋友是bios 1脚到ec短线分明就是没bios不能触发吗。我也赶快测bios到ec也是一脚断线, bios 1脚到U3 4脚u3没装由r775短接 1脚到r775通 ec 90脚到r775不通 飞线 上电,电流0.124.嗯?什么情况?自动触发了?电流也不对啊。测电感都没电压手摸PU19 3,5v芯片发烫。 测pu19 14,27脚0v,ec 15脚3.3v r50 1端3.3 2端0v 打阻值无穷大,换掉。再上电跳变几下0.008按开关电流一路飙升,机的节奏。接屏完美亮机。 为什么R50不过电3,5v芯片会发烫,我没搞明白,希望有知道的师哥给解答。
      被图纸误导也是我接触电脑维修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这机器就是正常时序 ec得到供电 晶振起振 得到ec复位 读取bios 得到适配器检测acin发出alw-on

网友:
这么说都是进水腐蚀的吧?

网友:
我感觉索尼的机子不好修,也许是学习不够吧

网友A:
有的待机芯片没开启就会发烫,而且芯片还是好的

网友:
进水腐蚀的机器不好修,能修到这样功力已经很不错了,芯片发烫是缺少开启,有些芯片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待机芯片没开启就会发烫,而且芯片还是好的

不是没开启发烫、原来ec没发出alw、也是没开启 应该是ec发出alw后同开启了其他信号 pwm3v 5v没出会造成芯片3v线性电压短路或负荷过大 导致芯片烫

网友:
不仔细点以为待机芯片烧了的

网友:
呀我去。。进水这么样了。。图纸有时候是误导人 。错的太多

网友:
进水的机子 一般都不是很难修!只有个别 进水时间太久了

网友:
进水就是很容易误导人的

网友:
进水机器还是问题多,阻值低不好差。

网友:
进水确实不好修,楼主修好了不容易

网友:
SONY的机子,我修过的90%都是进水坏的

网友:
像这样了  我看到就不想修了

网友:
非常有用的东西

网友:
大神呀,进水这么厉害还能修的好

网友:
索尼机器,3 5V 芯片,大部份做在触摸板下方,所以进水,损坏的比较多

网友:
没图纸修机器比较麻烦,完全依靠图纸也是不行的,因为有的图纸和机器还是有点差异的!连点位图都可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