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整人的问题。搞了几天,联想

楼主(2016-04-02):
Lenovo m495 没
。电流0.04..不触发。没图纸修了天。今天来了一个B490也是0.04 不触发。原来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不能用转接头。
不触发

网友:
那只能说明是你转接头或者电源问题修过B490没那故障

网友:
Lenovo m495 amd的机子 我试了几个转接头都不行。可能我买的头都不兼容

网友:
我也修过,和头没关系

网友:
我至今没遇见用转接头不能触发的,到时碰到过表笔碰开机脚位掉电的,非要用关开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用头子可以开的 应该是你的头子不兼容吧

网友:
你买的转接头坏的,我的可以开机

网友:
你的转接头不行吧!

网友:
不是扁头的吗?不能用?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过是别的问题

网友:
联想的还真的没有说挑接头的

网友:
不会吧,这适配器又没有中间针,只要能通电就行。

网友:
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这因该没关系的吧

网友:
在我这没有出现你描述的故障 ……所以你的问题可能是 个列

网友:
你这是在刷分吗,联想直接接正负极19V都可以开机的,你那个机子不是扁头吗,都修过很多台,都没那回事

网友:
联想的机子没有什么检测的啊,我怎么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转接头问题,是你自己问题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HP的新机器也是这样啊

网友:
我们一直用转换头修这样得机器啊

网友:
这是你的可调电源质量不可靠所致

网友(2021-12-03):
如果是一体机 或游戏本 有可能 A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