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笔记本电脑开机电源时序图

楼主(2016-04-02):
这是开机电源时序模块图。分为7大步骤,他们之间存在严格的逻辑关系。整个加电开机过程,很有层次感。第一步,按下电源按钮,NBSWON#信号,低电平有效,传递给EC,第2步,EC在揁测到NBSWON#信号后,同时进行一定时间的延迟,转换成DNBSWON#信号,“汇报”给SB。第3步,SB接收到信号后,确认有人按了开机按钮。同时SB将SUSB#和SUSC#置为高电平无效,发送给SB以示“审核”通过。第4步,EC在接收到信号的回复后,就开始发出次级电源控制信号,给主板各个电源电压产生芯片。第5步,电源产生电路将会相应的电源电压,稳定后,发出PWRGD高电平有效信号后,回馈给EC。第6,7步当EC收到信号后,延时,时间内,再次发出PWROK信号给相应的延时电路,在不同的延时电路延时下,依次发出相应的电源OK信号,接下来,系统芯片组芯片就会发出相应的复位信号‘
就这样简单说说吧。

这是电源时序图

网友A:
楼主和图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能否上个压缩包的图片下载了看比较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图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能否上个压缩包的图片下载了看比较好些

能力有限啊,见谅,点击图片放大,或用放大镜

网友:
有一处打错了,在第3步,。。。。。发送给”EC“电源管理芯片,以示审核通过。。。不是给”SB“南桥芯片

网友:
又重心搞了一下,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手机

什么手机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能不能理解和看得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手机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能不能理解和看得懂

图片确实不清楚  你可以详细的说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确实不清楚  你可以详细的说明下

我也想,可打字太慢,7大步要用通俗的话解释,也得好长时间,就当抛砖引玉吧

网友E:
我也来刷个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刷个分吧

这是严管版块,小心扣你的分,还明目张胆地大喊刷分,

网友:
这是严管版块,小心扣你的分,还明目张胆地大喊刷分,

网友(2017-04-10):
老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