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谁有图纸。发一份

楼主(2016-04-02):
谁有华硕A43S的
。
华硕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A43S
华硕只有点位图的

网友:
ASUS的机器 一般能找到点位就很不错了
按照点位维修吧

网友:
图纸就不要想了,华硕的

网友:
华硕的怎么就那么坑呢,华硕A43S,故障无3V 5V,芯片为RT8206A没有EN信号,没图纸不懂怎么分析,只知道EN连到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