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未知型号 纬创13302-1 4声报警不开机小修

楼主(2016-04-02):
DELL未知型号
板号:11302-1
现像:不开机,看电流跳变正常实测机器POST已经完毕但没有送出EDP显示信号到显示屏,并且伴随4声报警,
查找相关的资料表明此故障多为U工作不良,检测相关关键测试点并无异常
解决:
重做CPU后OK

OK后

OK后

网友:
这个u植球要下功夫的 拆下来就是弯的

网友:
这种U目前还没做过。成本高,搞不好就费了!

网友:
楼主你重做的话  值球咋值的啊!  有钢网吗!

网友:
你是把具体得过程写出来我就给你加个精华,但这次我给你加一分!!!

网友:
还没有重直过cpu

网友:
大神,这个cpu、多少钱?、

网友:
这种坏了,我直接换班了!!

网友:
重植吗?
风嘴有对得上大小的 ?

网友:
高手 ,上次遇见一个和这个差不多,放弃了

网友:
这种CPU我都不敢上bga往下取 更不要说植球了

网友:
这种CPU没有植过,温度一不一样哦?

网友:
这个有钢网么    风险挺高哦

网友:
这种板载CPU的报警2声 4声一般不是虚焊就是挂了

网友:
cpu看起来值过的啊

网友:
没植过   但是换过

网友:
高手  这玩意风险好高的  之前我就干费过一个

网友:
估计还带返修,温度高

网友:
高手啊  CPU都能重植

网友:
大师级别啊,这种CPU都会搞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 楼主。。。

网友:
拆下来就是弯的

网友:
我以前拆板子上的u换到另一个板子上去,取下来cpu是弯的,辛亏做好后能亮 就是亮机慢 无钢网,拨好的

网友:
厉害,我一直想试下,没机会,不过测试的过程,有点粗,能说细点不

网友:
从来没有换过 ~

网友:
楼主的技术确实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楼主bios有没有备份啊 正好遇到一台怀疑bios问题

网友:
琪哥威武,不过这个CPU再用BGA取下来植株的时候,CPU会变形不是特别好值。

网友:
来自: 上海
楼主修这个u难度相当高,把值球和bga的图片发出来,看用什么钢网和风嘴的

网友:
这种CPU,现在都很常用了,我也值个,新料都有点弯的

网友:
这种不敢弄BGA

网友:
还是比较有胆量的,不明显短路不敢动手

网友(2016-05-03):
来自: 中国
这个动到u的话,老板一般选择交换主板

网友:
来自: 中国
EDP信号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