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进水不开机到亮机后报警自动关机小修一例。

楼主(2016-04-02):
型号:神舟K650 四代I5CPU
板号:6-71-W65J0-D02芯片组:HM86
故障:进液不开机到自动关机

维修过程:这几天生意还可以,下午的时候旁边一新搬过来的神舟售后拿来一块板子,说进水了,看看能修不?接过来一看,这进的好像有点严重啊。<由于发帖时机器已经取走,当时忘了拍照了》心里没底,不过人家第一次过来要是说修不好不是咱爷们做的事啊。行,可以修,就是时间上可能稍长。没事,慢慢修,不急。然后留下板子走了。
不忙的时候拿来看下。先把腐蚀严重的地方处理一下,打下各电感阻值也都正常,上电,无待机。测19V已经送到主板。测3 5V均没有。由于3 5V这里腐蚀也很严重,直接拆下来,一看才发现待机芯片16脚焊盘已经脱落了,看下图纸是UP6182,正是19V主供电。
这芯片不常见啊,还好看坛子里都说和51125是通用的,正好手上有两个,换一个上去试试,换好,测下上下管G级正常。上电待机0.01,测下3.3已经出来了,但是5V还是没有,按开关没反应。难道芯片有问题,再换一个,还是没5V。好吧,查看图纸测芯片第6脚1.5V左右,1脚0V不正常,平时遇到的这种好多都是16脚接一个电阻直接接地,但这个还不太一样。EN_5V受控于PQ58,
测PQ58第二脚5V不正常,正常的话应该为0才对,这样16脚截至,那待机芯片1脚才会有电压。再往前查PQ58第5脚DD_ON为0,嗯,看来是这里的问题了。追查DD_ON的来源,出自EC第107脚。
难道EC坏了,先查EC供电,复位等都正常,EC旁边有个BIOS的位置但是没装,上X宝问一下原来是带程序的。那就定一个吧。两天后到货,装上试下,待机还是0.01,不过5V已经顺利输出了。
开机,电流到0.4左右就不动了,你妹的,就知道没这么简单。量各大电感发现电压已经都出来了,这个到是很意外的,以为没有CPU供电呢。那就查下二级转换电压吧,重点查看进水的地方。但是好像都正常啊。换个内存,还是不行,由于是四代的I5CPU,手上没有,那姑且就当是好的吧。那刷个BIOS吧,果然还是不行。
那直接查H_CPUPWRGD为0,
再查PM_DRAM_PWRGD也为0。
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这两个信号,只知道是南桥发出的,手上刚好也有这个南桥,直接换一个把。换完后,上电已经跑到1A多,外接已经亮了。哈哈。又多试了几次,确定没问题了就打电话让过来取了。当着售后的面点亮了一下,拿走。
谁知道噩耗很快就传来了,他说回去装好进系统报警,不到3分钟直接自动断电了,我擦。那让他们把整机拿来我看看,试了一下,开机,刚进系统就开始嘀嘀嘀的有规律的报警。同时键盘右上角开关旁的3个指示灯也同时一闪一闪的。大概响了快20声,直接自动断电了。我去,进水的机器就是坑。没法,钱都收了还是得修啊,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把硬盘拆掉,还是报警自动关机了,那难道是刷的BIOS有问题吗?还好刷之前备份了,在刷回来,可还是不行。没思路的,上坛子查查吧,没想到还真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 说实话我换南桥的时候由于先换了一个旧的,后来又换了一个新的,第二次拆下来托焊盘的时候发现焊盘有几个脚成一片了了,又见他这么说,心里犯嘀咕了,不会真是南桥这边的问题吧。但是我感觉在拆下来焊盘也恢复不了了啊,到时候能不能显示还是一回事,还是不要动南桥了。再往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110-1-1.html按照楼主的意思我也测了一下显卡供电,果然,我的显卡供电也为0,不科学啊,我之前测的时候是有的啊。再仔细量一下,这才发现问题,原来刚开机显卡供电确实是有的,但大概过了8秒左右,尽然没了。难道问题就出在这?拆机再查看显卡供电的部分,确实这里也进了不少水。嗯 ,就从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查起吧,芯片型号是UP1642, 又是一个不常见的型号,查了下供电正常,3脚EN也正常,这时显卡供电0.9V也一直都有。无语。看旁边一排滤波电容好像腐蚀的有点厉害,干脆全换掉。再开机测试,哈哈,发现已经不掉电了。测试2天OK。最后附上亮机图

最后,下载分库告急,你们懂得。。。。

网友:
进水的都不好修 麻烦的很

网友:
进水的就是问题多

网友:
我艹(我是新手,论坛可以带着俩字吧!!),第一次看见进水机这么麻烦的.但是搂住写的非常不错,我觉得可以加精了

网友A:
3 5V竟然换一个芯片就好了,运气真好。

网友:
写的很不错  很有耐心思路很好

网友:
神州的都挺难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竟然换一个芯片就好了,运气真好。

大哥,再看看

网友:
修的不错,已加分鼓励。

网友:
还没没搞南桥

网友:
问题多但不复杂,还是要耐心

网友:
这机进水也真够多了,算大修了。

网友:
这机故障真是多,没有过硬的技术还真修不出来

网友:
好牛比,这个不少钱吧,这么新的机子

网友B:
楼主赚翻了,能说一下收了多少么?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赚翻了,能说一下收了多少么?

230 由于第一次合作,没什么利润

网友:
修的不错,这问题真多,特别是进系统后报警关机不好找思路的

网友:
写的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2018-11-12):
好技术,进水机问题的确多,修这么多问题花时间也不少,维修真的要有耐性。赞一个。

网友:
遇到过但没搞好,我那个显卡供电有的,温控也干了就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