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55 policeman V1.1无复位不跑吗求助?

楼主(2016-04-02):
内存供电,内存槽脚位,桥供电,cpu供电,时钟都有。 放过电,刷过BIOS 还是那样。 手摸主板没有明显的温度。 求各路大神帮帮忙!!

网友:
下面查2个PG  VRMPWRGD CPU发出  PWROK IO延迟发出。查查 都是3.3V 如果正常再查CPURST 再正常,就用阻止卡打下数据总线的阻值

网友:
A55 FCH芯片组检查 PWR_GOOD是否正常。

网友A:
闲修复位后修不跑马  复位闲看下PG是否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修复位后修不跑马  复位闲看下PG是否出来

姐姐打的一手好字,姐姐你哪里的 收徒弟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姐姐打的一手好字,姐姐你哪里的 收徒弟嘛

全部都是错别字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是错别字是不是

只能说 看的懂

网友A:
我这台笔记本输入法 只能安装拼音的 其他装不上 强行装直接蓝品 所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笔记本输入法 只能安装拼音的 其他装不上 强行装直接蓝品 所以。。。

这种故障,可以免费让搜狗公司的人来修。就说它家输入法兼容性真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可以免费让搜狗公司的人来修。就说它家输入法兼容性真差

不是 是我自己做的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 是我自己做的系统。。。

我觉得还是去找搜狗公司人比较好,这家伙兼容性太差,你的系统都兼容不了,那还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去找搜狗公司人比较好,这家伙兼容性太差,你的系统都兼容不了,那还了得

我自己做的系统  里面格式  设置 驱动 都是从电脑软件公司那边提的
桌面 输入法 都是自己设置的

网友:
检查 一下PWR_GOOD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RTC电路有没有正常。

网友:
amd的 考虑cm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