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REV2.1 硬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6-04-02):
我是一个维修新人,刚接到一块新版,GA-H81M-DS2,客户说关机重启,本以为是系统的问题,但是我硬关机也是一样,然后我刷bios依然重启,第一次修H81主板,不知道思路怎么来,求大神帮助

网友:
检查唤醒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BIOS对换试试 还有看下温控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对换试试 还有看下温控是否有问题

就是我点关机针,能正常关机,然后等风扇不转了 一秒后,自己有开始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点关机针,能正常关机,然后等风扇不转了 一秒后,自己有开始启动

这个你看下COMS电池是否有电压

网友:
这板子直接送修。。。。。另外看看是不是开了什么网卡唤醒  键盘唤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看下COMS电池是否有电压

COMS电池是有电压的,跳线也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OMS电池是有电压的,跳线也有电压

你是开机重启还是进系统时候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开机重启还是进系统时候重启

开机进系统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你关机的时候,等完全关完机之后,一秒钟后,自动重启进系统,就是无法关机,关了就自动重启,只能断电,插电不会启动,就是关机之后会自己起来

网友:
关机变重启,先把网卡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可能IO问题吧,看图跑下线测电压!

网友:
技嘉主板在H55的时候,就有个ME_BIOS坏会引起关机关不掉,开关机不正常,你最好先查查你刷的BIOS里面有没有ME模块程序

网友:
技嘉这个型号出厂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H81M-DS2主板也是这种情况,楼主哪块修好了吗?

网友:
进BIOS把所有唤醒方式都禁掉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