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电压跳,求高手!

楼主(2016-04-02):
    12V电源板,12V出来之后马上开始下掉,然后又上去,示波器抓到开关管的波形是几个方波之后没波,过一会又几个方波。管子是一个6脚的贴片小管子,管子的VCC脚电压也在跳,换了该脚的电容也一样。电流检测脚接地的小电阻也换过。现在怀疑这个6脚管子,但是手里没换的。整流桥出来的电压很稳定。

网友A:
哪个6脚芯片挖掉 改用通用模块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6脚芯片挖掉 改用通用模块试试

那个6脚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挖了用其他芯片改?工程量太大了吧?要改外围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6脚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挖了用其他芯片改?工程量太大了吧?要改外围电路

通用模块改 开关管也要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模块改 开关管也要去掉

那样改我不如直接用通用电源板了

网友C:
104电阻放小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样改我不如直接用通用电源板了

通用模块便宜还是电源板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4电阻放小一点!!

哪个电阻?说清楚点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模块便宜还是电源板便宜啊。。

能给个通用模块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通用模块购买链接吗?

淘宝直接搜索 通用模块或者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通用模块购买链接吗?

红 绿 蓝 黄  白 黑 这几条线组合的两个芯片组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 绿 蓝 黄  白 黑 这几条线组合的两个芯片组成

谢谢,原来还有这种神奇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原来还有这种神奇的玩意

三星电源芯片更省,还好用。

网友:
芯片坏了,改4脚的块吧

网友:
这个问题牵扯的元件好多,比如光耦,431,50v滤波,所有次级滤波,电源管理芯片等等都会引起电压不稳

网友:
楼主你看启动电阻正常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5V稳定吗 如果稳定 断开高压试试

网友:
查一下光耦电路,前段电压正常的话多半就是芯片自身问题了

网友B:
谢谢各位,芯片代换了也没解决,至于楼上说的光耦,431什么的虽然觉得没问题,应为能正常出12V电压,但还是代换过了,故障依旧。早给客户代换了一个电源板,这个板子留着有空做做研究。这个板子只有单路12V。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难修的  一般就是初级供电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发链接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VLml3F&id=24783116421&ns=1&abbucket=3#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芯片代换了也没解决,至于楼上说的光耦,431什么的虽然觉得没问题,应为能正常出12V电压,但还是 ...

试试最小化启动,把负载都断开,高压板啊,屏线啊,驱动板啊,然后看电压还跳不

网友:
一般不好修就直接换通用板。

网友:
这种可以用通用模块改啊。。。

网友:
果断换板得了。。时间就是金钱。备不住下一台都修出来了

网友(2016-05-13):
光耦    431    和50V小滤波电容都换下试试

网友:
断开高压板供电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那个6脚芯片坏了把

网友:
是不是高压部分短路

网友:
滤波电容换换

网友:
改个通用模块试试

网友:
直接把滤波电容先换掉。不用管鼓不鼓包

网友:
输出电压 跳变 检查后级输出 反馈电路

网友:
查反馈电路啊,,先别急着干IC

网友:
这种  很多都是电容 坏的多  或是启动电阻

网友:
应该是二次供电问题吧,只有启动电压 没二次供电引起的

网友:
改万通模块……。

网友:
这种情况高压短路的可能性大,在开启高压时12V跳变。

网友:
这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我以前也修过好几台八脚芯片。

网友:
VCC跳查次级绕组过来的二极管,电容电阻,不好就换

网友(2016-06-15):
电压反馈回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