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无线网卡引起的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4-02):
苹果A1286开机不显示,拆内存开机报警,装上看开机电流应该是跑到显卡了。但没有任何声音,初步断定为显卡问题。拆机单主板测试,噔的一声......有开机的声音了.装屏居然亮了.*脏话*啥情况,还没搞显卡就好了,心想会不会是哪个外置设备引起的不亮机。马上装上测试,果然不亮了。接下来就一样一样的拆了。当拆到无线那一块时,开机亮机。装上又不开了。看来是无线或摄像头哪个坏了,然后拆掉无线网卡就OK了。接着报价350。客户说搞,想了下买个无线也就80-100左右,看来有赚头。结果跑到外面一问我去200大洋。哎  还是得买啊。真他妈贵啊

网友:
苹果的配件相比其他确实高很多

下次报价钱先查下

网友:
你就说机子修好了    结果无线也是坏的撒

网友:
苹果的是比一般的要贵啊

网友:
上次遇见一个不进系统的,摄像头拔掉就好了。。。和客户报了主板有问题。。。客户说了那就算了,不修了。。。

网友:
这个价格报低喽    500-800    捡钱一样的东西

网友:
350,,,,,这问题最低也得800起,楼主少赚不少啊

网友:
苹果 的就一样,贵!

网友:
唉,同行拿来修的

网友:
去淘二手的吧

网友(2017-08-31):
你给同行报350 同行给客户报800.。。。最后出工出力的还是你。。。这怎么说呢